hp 520不进系统

楼主(2009-08-09):
HP 520   换主板后装上硬盘不认,把主板放电装上硬盘开机163报错,跳过后能进系统,进系统后把时间改好,但关机再次启动的时候就又人不到硬盘了, 必须再次的放电后才可以. 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进COMS设置一下 还不行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把南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