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但点不亮,点重启开关偶尔能开机

楼主(2009-08-09):
近期接手一块富士康K8M890M2MB-RS2H,在现场看到的故障是:主板偶尔能开机,有时没反应,但是每次都通电,插检测卡,点亮几率大些,但是还是有时开不开。考虑到电源质量不太好,于是更换好的航嘉电源,仍然出现上述症状,说明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更换内存,故障依旧,那就是主板的问题大些。由于本人是刚开始学主板维修,于是尝试量了一下,待机电压。正常。点开关,有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5V转3.3v正常,(图中标1的位置),旁边的那个输出不正常。控制极为9V左右,输入为3.3V,输出还是3.3V.不知道是不是这的问题。一知半解。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表达不是太清楚。还请各位高手不要笑话我这个菜鸟。

网友:
用手摸着晶震再开机看能不能开,能开很可能桥问题

网友:
同意以上两位的,如果还不能发现问题,检查一下北桥的好坏。

网友:
同意以上3位的,如果还不能发现问题,检查一下北桥的好坏。

网友:
跑开机电路,,,,

网友:
查一下32K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同意楼上的,晶震有是时会震荡有时没有,开机时用手摸一下,看能开机吗,在就压一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