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00G并口硬盘碰掉了几个元件不知是什么?

楼主(2009-08-09):
一片希捷200G并口硬盘,由于碰掉了几个元件,现在不能用了。现在还有两个不知是电阻,还是电容?请大师帮看一下!
硬盘

网友:
不能用了肯定是电阻的多拉,电容随便拆它几个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LZ去找块一样的硬盘对比下不就OK了吗?

网友:
电容 一端是接地的 电阻两端基本都不接地 自己测下不就知道了 电阻和电感就不好区分了 最好换电路板吧

网友:
这个芯片是电机驱动的,找个用相同型号芯片的盘子参考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个80的盘和你差不多 但具体的电路不一样 比了下 我感觉你是红圈上面少了个电感 我盘上那个位置的电感上表的是1R2 好了的话请说下

网友:
4楼说的对,如果一边是GND,那就去掉也没有问题,或者找个一样大小的贴片电容焊上,如果两边都不是GND,那就只有找相同的电路板对着

网友:
还是能找到一个相同的比较一下.或者能找到这个芯片的PDF资料.看看上面有没有基本应用电路.

网友:
楼主,我这里有一块和你说的一模一样的硬盘,希捷200G的,要图我现在给你发不了,你可以加我QQ联系或者打电话给我,QQ750250999 电话:15188539417 (无关的勿扰)

网友:
谢谢朋友们!明天我会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对不起大家,我没说清楚。那两个碰掉了,还少了一个“3R3”电感。朋友帮我找了。我测了一下,那两个元件靠外端都接GND。

网友:
我80G那个位置不是3R3的 是1R2 我的垃圾手机拍的不清楚 但看大概位置还差不多的

网友:
呵呵!你拍得也不错,我那也一般般啦,我在网上淘了个 柯达CX7430 ,不到两百元啦.老天爷关照啦!与朋友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