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不能进系统

楼主(2009-08-09):
一块技嘉845的主板不能进系统,去到WINDOWS XP那个介面时,什么都没显示。只是屏幕有点光。一直就这样。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系统是新装的。

网友:
一般遇到这样的多数引导坏了,先排除引导问题了,在替换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