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白屏

楼主(2009-08-09):
故障开机白屏1秒钟后想黑云一样慢慢的变黑屏,,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显示驱动30伏左右的负压看有没有。

网友:
高压条接口,电路上的线接错了。12V,地,ON/OFF,ADJ。一般只接这四根。先在高压条上找到12V,地。再接其他的两根线。

网友:
开机白屏好象跟高压板没关系吧

网友:
5# 维修宝贝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应该屏的信号没加上,个人认为可能是8脚的场管或外围供电问题!

网友:
检查屏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以及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芯片有点烫,手根本放不上去,是不是芯片坏了,型号是TSU16AK-LK

网友:
谁来给我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