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初修液晶

楼主(2009-08-09):
本人从事电视维修..现在有时都接到液晶显示器..相当一部分是雷打.驱动板坏了..请问万能驱动板是乐华的好还是鼎科的好...还有要一个什么的写码器

网友:
很详细的液晶显示器维修配板资料,从程序的写入,屏的种类,屏线的识别,烧录器的使用都用了彩图去说明。工具也很容易买到。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5%B5%BD%BE%AB%CD%A8

网友(2009-09-26):
都是通用的驱动板,买回来用就可以。根据屏的大小型号,设置跳线帽.

网友:
有沒有不要编程的通用驱动板? 买回来就可以用?

网友:
那,你在买的时候把屏的型号等告诉给买板的人,他可以给你写好程序再出售给你。这样你买来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