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主机进系统,显示器开机,能显示几秒然后就黑了

楼主(2009-08-09):
让主机进系统,显示器开机,能显示几秒然后就黑了,关掉显示器,再开还是这样(有显示,但是只有1~2秒钟)谁能帮帮我。

网友:
看看CPU风扇啊,如果风扇不转了,就会保护关机的。

网友:
肯定是显示器问题啦,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用最简单的排除法,换个别的显示器,如果用别的显示器也是同样故障的话,那就是主机的问题,如果好的话就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都误解了,楼主是家用电脑,只有一个主机一个显示器,没法用替换法验证
如果楼主用CRT显示器,按本人经验应该是刷新率调高了。解决办法:重启电脑,按住F8,在选单中选“Enabe VGA Model”进系统,再慢慢调节分辨率,刷新率我个人认为75Hz足够了。
如果楼主用液晶显示器,还是送修吧。

网友:
很明显,很大问题就是显示器高压板有问题。出现这样现像,高压板有几个地方要看,一是高压条。二是高压振荡管坏否。三是看有假焊没有。

网友:
高压有问题,下个参考PDF:很详细的液晶显示器维修配板资料,从程序的写入,屏的种类,屏线的识别,烧录器的使用都用了彩图去说明。工具也很容易买到。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5%B5%BD%BE%AB%CD%A8
第179 180页对显示器开机,能显示几秒然后就黑了的故障有详细的维修方法。

网友:
我的现在也和楼主的一样  开了下就黑了  哎~~~~

网友:
液晶的话   像是高压保护了,一般都 是高压板坏掉了

网友:
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是液晶显示器,主机是没有问题的,刷新率也没问题,显卡驱动之类的都没问题,就是液晶的问题,我只是想问下是液晶哪里坏了,我拆开液晶检查,没有烧坏和电熔鼓起。搜索了下帖子,看起来可能性在灯管和高压板,灯管的话怎么检查好坏哈?

网友:
开机后能显示,1~2秒后黑屏,但是指示灯还是绿色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液晶显示器啊,应该是高压板有故障了,自己不能修的话,还是找服务商帮你把。

网友:
灯管有一根不好了也是这样的,高压电流不平衡保护了.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的问题,我的也这样,正想换高压板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你换一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指示灯正常,属于高压保护。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