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EC S260充电切换问题

楼主(2009-08-09):
一S260来修,触发大电流,后查出是两个电容烧穿,换后装好正常使用,但不能充放电,于是拆开再量,电池口的保险和反馈电阻想连的两 个4.7欧电阻都坏了,由于手上没4.7欧的,换上2.2欧的,能充电了,但电流由1.3一下子3秒左右掉到0.4左右,同时有吱吱声,换了MAX1772情况好了很多,1.3掉到0.8,应该已经正常了,但现在是单用电池或适配器或一起用都能开机,但一拨适配器就掉电,修了一个多少时没修出来,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
哈,跟我的IBM T23一样,单用电池或适配器或一起用都能开机,但一拨适配器就掉电的那种故障,我的换了和保险相连的两个8脚MOS管就好了,你试试吧。

网友: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没想到是保险不行,真是怪事,从主板上拆的保险竞然不行!!

网友:
一S260来修,触发大电流,后查出是两个电容烧穿,换后装好正常使用,但不能充放电,于是拆开再量,电池口的保险和反馈电阻想连的两 个4.7欧电阻都坏了,由于手上没4.7欧的,换上2.2欧的,能充电了,但电流由1.3一下子3秒左右掉 ...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我也正在修一台NEC S260的机器,故障是能触发,跑00FF,手摸CPU不热,因为是新手,所以想找你要份图纸,或者图片也行,我想知道CPU的供电在那?用假负载测量CPU核心电压0.2几V,谢谢!我邮箱 79862499@QQ.COM  或者加我QQ指导下,谢谢了哦

网友A:
朋友你好,我也正在修一台NEC S260的机器,故障是能触发,跑00FF,手摸CPU不热,因为是新手,所以想找你要份图纸,或者图片也行,我想知道CPU的供电在那?用假负载测量CPU核心电压0.2几V,谢谢!我邮箱 79862499@QQ ...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图纸,不好意思,CPU供电是在正面左上角的一个双MOS管

网友B:
我没有图纸,不好意思,CPU供电是在正面左上角的一个双MOS管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修好了,是供电IC供电脚的烧焦了。。。接地的电容一脚也烧没了,测试了下不短路 ,连通后工作正常,一开始这个供电部分被电池板挡住了,没看到!另外想看下这个本子的硬盘转接线的图片,您有吗,我这个本没有这个东西了。。硬盘无法连接!

网友:
那个保险应该是限流保险吧

网友:
期待结果.希望楼主修好以后.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你那保险坏了是不是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