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30

楼主(2009-08-09):
联想G430本本经常蓝屏,蓝屏代码是D1.是什么问题?
联想

网友:
先做系统再说,还是蓝的话再考虑硬件!

网友:
可以先用替换法换个内存试下,有好多蓝屏是由于内存引起的,不行了,再考虑主板或者是显卡的硬件问题!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不行的话重做系统

网友:
这机器应该还在保。确认故障可以,但千万不能动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