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5主板不触发,在线等解

楼主(2009-08-09):
MS-6575主板按开关不触发,测A14为3.3V,开关电压为3.2V.请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供电 5大条件:待机电压,CMOS跳帽,32.768khz,RSMRST# 、触发电路

网友:
能详细给我说一下吗?

网友:
跑开机电路,跑通你也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先从容易坏的入手,先更换I/O,不行更换MS-转用IC,不行得跑下先路,从绿先跑回去,看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