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丽台S330 PCI 16M BIOS

楼主(2009-08-09):
这个卡有点老
但我想修好做纪念
谢谢各位看客

网友:
我那个贴子里如果没有,还真难搞得到。

网友:
有点难度了

网友:
LZ你的卡现在什么现像?故障点描述一下。。

网友:
你的卡是NVIDIA Geforce MX200的GPU.BIOS的MX400一樣通用的,只不過你16M是128位16M还是64位16M

网友:
谢谢各位
这个卡是2005年到我手里的坏卡,当时是换电容,用了三年的一天给小弟搞坏了,GPU短路了,放在一边
现在BGA机器搞得差不多了,就来换了一个GF200的旧芯片,不显示,提示BOIS错误。
我又把它加焊了一下,能显了,也不花。
但进XP系统到欢迎使用那里就里不去了,也不死机
不知是芯片坏还是没焊好。。。

网友:
你用MATS测试下显存.看有没有坏位?同时看看几M显存.如果不成可能改BIOS,你先试到情况怎样先

网友:
这个卡好了
重装系统变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