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 三星763MB 故障是不升压.

楼主(2009-08-09):
各电路输出电压6.3 -15 12 85  56 V ,  二次开关 640 好的但G极无电压,升压二极管好的,行管  激励管好的. 行芯片是TDA4856, 激励脚有11V 输出 , 行 场信号到 TDA4856 上的. 在电路中没有发现有坏的元件, 于是想请前辈帮我找个显示器数据, 我白度了下 没有找到数据,麻烦前辈传个给我. 现在也没有思路了在论坛上来请教前辈.

网友:
不升压那有没有高压.屏幕有没有显示.

网友:
激励脚有11V 输出   说明并没有行激励输出,也就是说4856没有正常的工作条件
主要检查17脚行同步失锁,18、19脚总线时钟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
二次电源不工作是吗?你换一下TDA4856试试.

网友:
同樣的問題啊,我的是CPU壞不開機,換后開機黑屏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也是换DA4856就好了

网友:
G极无电压,就应该是由芯片过来的信号没有了。一般是由几个三极管控制,有一上拉电压的。可能是某一三极管坏了。查从芯片到管子的线路中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