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9):
我有一台南桥是VT82C686B的,故障是能正常启动,提示按F1,就是键盘无效,无法进入系统
求助

网友:
那看看键盘的6根针的对地阻值啊 换后面的电容看看

网友:
供电,保险,电容

网友:
排容 保险 IO

网友:
查键盘的端子每根针对地和电压是否正常,键盘的排容很容易出问题,在考虑IO及IO的外围电路

网友:
好像没IO芯片

网友:
你量下阻值吧!应该是通南桥的。阻值正常不的话你看下头有没问题,还有就是BIOS

网友:
直接换个USB的建盘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