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图片?

楼主(2009-08-09):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图片?
图片

网友:
应该是3VSB吧,建议量一下该场管有无问题,电路有没有断路
按板的故障现象,应该是板有断路或虚焊了

网友:
谢谢,如果是3VSB的话,那应该主板一通电就会有这个电压的是吧?除非真的是断路了。

网友:
跪求啊!高手出来分析一下啊!!!!!!!!!!!!!!

网友:
查看5VSB转3VSB的元件,一般是运放+MOS管或1117

网友:
谢谢,我感觉那个地方不是3VSB,因为必须正常开机了那个地方才会有3.3V的电压
问题还没解决,继续求助。再顶一次。

网友:
最好是看电路图,看那个脚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