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整断卡

楼主(2009-08-09):
我想知道主板整断卡上有2根线,上面定的是5V和12V不知道这线接在哪里!我的数码管没有亮,这根是不是数码管的电源线呀!

网友:
有人帮我吗?谢谢!!!

网友:
什么诊断卡还要外接电源哟?还是5V和12V都要

网友:
通常主板诊断卡上送的这一股线(2根细线)是接主板的机箱小喇叭的,接不接无所谓的东西。

有时候插有些主板,诊断卡的数码管不亮也没办法的,我碰到过几次,换过别的诊断卡或许行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用过几个诊断卡都不要外接什么电源。是不是接喇叭的?最近在咱们网店里买的这个就是外接的一个喇叭而已

网友:
谢谢了!我本来用的是754版,跑不亮,现在换了个865的版子现在可以用了!还有多出来那线可能就是你们说的接在小喇叭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