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笔记本电脑有时不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9-08-09):
我的IBM R40e笔记本电脑(CPU2.0G赛扬;内存1G;硬盘60G<硬盘是后来升级的用了三年>)
用了有五年多了。平时保养的很好。但近一年来偶然有工作中死机后按电源开关关机后不能启动。
再开机会停留在IBM的欢迎界面,此时硬盘灯不亮,按F1可以进入CMOS设置界面里面的设置一切正常。
这时候如把电池下掉(电池已经不行了待机大约只有20-30分钟)外接电源拔掉等一会(30-60分钟)就又能正常启动了。
(有一次我外出一周没有用电脑回来也出现过这个故障,也是用上面的办法搞好的)。不象是系统的问题。
我注意到故障出现时就是关机了USB鼠标里还有一个发光二极管在发光(不是工作的那个,是装饰照明的哪一个,这说明故障时USB口在关机后还有电)。请各位笔记本电脑高手帮助分析一下。我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问题补充:一、如果不作任何处理,直接使用外接电源重起就可以正常使用是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启动的。
二、硬盘虽然已经用了三年但是我经常维护(一月一次磁盘碎片整理)在WINDOWS下用诺顿磁盘医生等工具软件检测都没有显示有问题。请高手们再分析分析。

百度的回答1、
系统不读硬盘数据了 所以不能启动 解决的方法有两个
一:用硬盘的检测软件检查硬盘坏道 修复一下 有可能会好 只是有可能哦。
而且修复的时间会比较长 也许会修复一下午的 呵呵
二:这个方法太简单了 换个硬盘就好了。呵呵

百度的回答2、
南桥问题 。
笔记本除了显卡和内存外 其他都是南桥控制的 包括开关机 USB等所有接口。

百度的回答3、建议您送修检测,感觉是主板显卡虚焊导致的。

百度的回答4、本本主板上的给CMOS供电的电池死翘翘啦.

CMOS电池电压不够就无法保持硬盘信息,从而无法识别硬盘,欢迎界面停住后可以按ESC键看看,
如果有CMOS诊断的信息,就会显示详细的错误。

请论坛里各位笔记本电脑高手帮助分析一下。究竟是什么问题?我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的问题多吧

网友:
先排除硬盘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噢

网友:
外围都好的话..最大可能南桥     问题

网友:
先排除硬盘,在排除接口,在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