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形失真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9):
我的一台17彩显,是爱国者的,二次电源管J512和行管ST2408坏,更换后,
光栅是象鼓一样,上下小,中间粗,是不是S形失真啊,我行管换的是C5411,
是不是要调整电容啊?

网友:
这是EW枕形校正电路有问题,先补补焊。查CS电路。回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先就想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