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15ME,电源可以开启,复位灯长亮

楼主(2009-08-09):
技嘉GA-8I915ME,电源可以开启,复位灯亮了一下后灭掉,随后又亮就不灭了。各电压均正常。
技嘉

网友:
技嘉的板子 最爱出问题折腾人了 我也饱受折磨呀~~~LZ 也应该问题说清楚些呀 比如跑什么代码~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的。你的意思是,点量后就就灭了,再短接触发排针就不灭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检查一下时钟,
如果电压、时钟都正常
那就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了,围绕IO SB 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