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快来帮忙。QQ能听到对方,自己说不了话

楼主(2009-08-09):
麦是好的。设置也没什么问题。麦打勾了。音量也是最大的。没有勾静音的,
在系统附件那里 录音机那里,说了一下,没有波形。。现在怎么办?刚给人装的电脑。金凤凰的主板。集成的
电脑

网友:
重新装一下QQ试试!!

网友:
好。装了个2009的,还是不行。郁闷了。。。

网友:
声卡驱动在重装一下

网友:
装了。下了2个了。

网友:
或许是一种HD什么的声卡,他自己有个管理软件,一般自动加载在右下角。我遇到过。需要设置这个软件的工作方式。具体忘记了,自己试试吧。

网友:
不说啥声卡芯片上神仙网才有答案滴

网友:
是你自己电脑设置的问题哦。。。。 改下录音的默认设备应该就好了
还有如果电脑设置正常了的话用你自己的QQ语音设置下就好了 。。。。

网友:
你的应该不是AC97声卡,只有最近两年的主板才是你说的那中声卡,好象是上面说的什么HD的吧,不是在右下脚有个红色的喇叭吗,点击在里面设置,没有就到控制面板里看得到有这个图标。

网友:
在 音效管理器中 设置 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什么主板型号,集成的什么声卡,上官网下正式的驱动.还有就是设置问题

网友: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声卡自己的设置问题,一盘是有六个接口的,如果你没有插错的话,就要用到它自己的那个设置程序,把二声道设成六声道就行了。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
板子应没有问题,我想有两方面。一是你应保证正确装上驱动了,用主板带的驱动试试,GHOST系统装的有时认错了。二是声卡的孔别插错了。

网友:
如果是HD的声卡就先把驱动装一下(用GHO系统驱动是旧版的不行,得装新版的驱动),装好之后在右下角会有个HD音效管理器,找到麦克风那一项,把音量调大,其它的就用不调了。

网友:
曾经遇到过,也都解决了,驱动问题常见!

网友:
刚装的机器bios设置的事多见 ,设置成AC97

网友:
我昨天就碰到一个这样的.后来是由于主板里面的两个声卡驱动.你禁用一个就可以了
后来我想是由于板子漏洞造成的.不知道是与否?你处理看一下

网友:
你用主板带的,原装驱动盘,装一下试试, 致铭的主板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只认原装驱动

网友(2009-11-13):
在 音效管理器中 设置 就可一了 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我也碰到过,声卡驱动设置软件问题。插入耳麦,电脑会有提示,按提示设置就行了,把主板带的声卡驱动卸了,用系统自带的驱动(如果主板能认得到声卡的话)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