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THG能否用w83627THF代换?

楼主(2009-08-09):
接一不复位的主板,IO是w83627THG,因手头没有此型号IO,故用w83627THF代换,但代换后就开不了机了。强行加电主板可以正常工作。问,是因为用w83627THF代换的结果吗?如是,该用哪个型号的IO代换呢?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可以代换我是过好多了,用W83627THF-A也可以

楼主:
不行啊大哥,我连着换了3个w83627THF,都是不能触发,但强行加电主板可以正常工作。我认为肯定是型号不对的缘故。

网友:
不能触发就是IO问题吗,你都换了三个怎么不找别的原因

楼主:
原IO可以触发,但不复位。所以我觉得IO周围电路不会有问题。换IO后不能触发了,故判断应该是IO的缘故。

网友:
是不是拆板的IO啊,是不是都是坏的,上次我换了,连换5

楼主:
是拆板的IO,但也不可能连着3个都是同一个毛病吧。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不能换,以前我在冠盟865上面试过,换了就开不起电,强开就行,和你现像一样,换了同型号就好了,

楼主:
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就不费那个劲试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在有些主板上面一定要换原型号IO才行,
但也有些板用不同的换上也OK的
这个最好就做一个记录,方便日后再碰上同样的主板时,
就看看记录就得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不能代换的,朋友。我们以前试过。

网友:
没试过!不过最好换同型号的

网友(2009-10-29):
谢谢各位高手 我也遇到该芯片的代换问题 看了各位的帖子 找了个*THF-A 代换 确实可以代换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可以代换的,楼主有原型号的话尽量用原型号

网友:
楼主真死板,不行就不能对着图图测测各信号看正常不啊??找出原因来啊!!

网友:
IO邀请严格,不能随便代的

网友:
thf 可以代换 我试了的 thf-a代换了 键盘用不起 也不知道是不是 thf-a是不是本身的问题

网友(2010-01-15):
主板不一样代换的结果也不一样 有些主板可以代换 有些主板不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