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线路出来的问题

楼主(2009-08-09):
我用了乐华同用板高压板和驱动板都一起换了的  试机的时候都是好的  今天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的
插了电源就开机了的  开机能正常用个10分种 就黑屏了的  显示器上的指示灯黄的一闪一闪的  黑屏要过几分钟才能开的了机   还有就是显示器亮的时候如果用开关键管了显示器也是开不了机的  但是拔了电源线再插下就好了能点亮   不要等几分钟的   这是和故啊。。。帮忙解决下谢谢啦。。。

网友:
你的乐华板子有问题。再换一块试

网友:
是啊~新的也不一定好。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用收摸了下高压板 温度很搞啊  难道真的是高压板出了问题

网友:
先换下高压板,不行的话换驱动板试试,反正是改的啊,配件也好找!有时候新的板子也不一定是好的!灯管也要考虑下,我就碰到过灯管漏电的时候显示不稳定!

网友:
先换下高压板,不行的话换驱动板试试,反正是改的啊,配件也好找!有时候新的板子也不一定是好的!灯管也要考虑下,我就碰到过灯管漏电的时候显示不稳定!
引用 网友A:

灯管试过了是好的   看问题还是出在高压板还是驱动板上  现在手上没货  到货了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