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让你看的目瞪口呆的掉皮CPU植针技术----绝对一流

楼主(2009-08-09):
为了表现一下掉针,掉盘,甚至大面积掉皮的CPU重植技术,特意将一个严重掉皮残缺的P4 3.4E  478针CPU,重新植上针,让其发回余热,下面上传写真图片。

网友:
过程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教你如何接掉焊盘CPU的针,绝对经典绝对高难度的焊接技术

网友:
还有掉皮的 CPU ?
第一次看见的
怎么弄成这样的了??
温度过高??

网友:
正常使用中,CPU-Z的检测

网友:
又一来炫耀的,没有具体操作过程

网友:
5楼说的没错 连过程都没有

网友:
厉害,技术真的到家 了
那皮 是什么原因掉的咯??、、、

网友:
厉害,技术真的到家 了
那皮 是什么原因掉的咯??、、、
引用 网友A:

那层铜皮,我估计是曾经有人用热风枪来焊针,温度没掌握好,温度高了大面积起泡脱层所致。

网友:
5#6#眼睛有问题了。没看清贴子的内容,说话还那么不客气。

网友:
淘宝接针技术第一人 我感到十分抱歉

网友:
我很欣赏你的焊工

网友A:
那层铜皮,我估计是曾经有人用热风枪来焊针,温度没掌握好,温度高了大面积起泡脱层所致。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
烙铁的功夫真的很厉害 再顶 下
刚才发帖太快 没看见你 第三个图片
我还以为 你就是焊了旁边的几个针的

网友:
您的探针是从什么地方买的?请告知一下

网友:
您的探针是从什么地方买的?请告知一下
引用 网友C:

“探针”是不是CPU的针?焊上去的针从废CPU上拆的。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478的可以用到如775上吗?还是478的只能用到478上?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478的可以用到如775上吗?还是478的只能用到478上?
引用 网友C:

AMD的CPU还是有针的。

网友:
可以,我补754\939\940的针都是用478的

网友:
可以,我补754\939\940的针都是用478的
引用 网友D:

知道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C:
AMD的CPU还是有针的。
引用 网友E:

感谢张老的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