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 ABIT-NF7-S2G内存不过

楼主(2009-08-09):
刚拿到这个主板时,内存报警,清理一下槽和换个内存还是不行,后来涮了一下BIOS。还是不好!是不是I/O的问题啊?老前辈们指导一下!!!!!!!!!
谢谢!
内存不过

网友:
检查内存工作电压、时钟
换IO
之前要确定CPU是好的

网友:
谢谢大家!
CPU换了两个了,内存供电时2.5V正常,时钟也有,系统总线打阻值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换一下IO
再不好这板子也没多大修的必要了………………
462的,很老的了

网友:
谢谢了!明天上班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