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开机不显

楼主(2009-08-09):
IBM R51E 开机不显,开机电流0。9,BISO电池有接,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及电压均正常。ATI独立显卡的,摸CPU感觉有温度。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首先从哪个电路检修入手。感谢
cpu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深圳易修
先外接显示器,看有没有输出,有输出的话,那就要确定一下屏线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看看高压条上有没有3.3 和5V,16V,这种情况,本人觉得显卡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具体还要楼主测量一下各方面的信号数据,才能下定论

网友:
外接是好的不,能不能听到进系统,你先搞好搞的,你把屏先换了再说要是还不行再做显卡

网友:
开机电流0.9,应该不显示吧,似乎显示时都1.3以上,且是变化的吧,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
郁闷我有台是无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