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菜鸟请教关于内存软件及检测问题

楼主(2009-08-09):
我用微软的那个测试软件测的,因为它已刻到光盘中,所以使用方便才用的。
第一个问题,这个软件我出去了几个小时,回来它仍然在检测,这正常吗,通常这个软件运行多久才认为是检测完了呢?
第二个,我有个DDR1的512的条,进系统一般在20分钟左右蓝屏,检测结果如下图:
大家看看正常吗?

还有一个也是512的DDR1的,自检时一切正常,一进系统就死机,(因为当初没插到位造成的毛病,不知是哪个芯片坏了?)
如下4-6图
请达人帮看一下,给个解答,不胜感激!请告知是哪个芯片坏了!

网友:
估计用微软程序检测的人没几个吧,而且你的图片也太模糊了,叫人怎么看?

网友:
用摄像头拍的,不太清晰
那么那个RST的每次检测用多长时间啊?

网友:
你用RST检测后再发图上来

网友:
微软的检测是重复的,开机多久就扫描多久,不直观,效果一般。

网友: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
微软的内存检测软件,只要你运行以后,就一直不断的反复循环的测试,除非你按“X”键退出或是重启

你发上来的图中,二条内存都有问题

其实你要弄明白你的内存有没有问题很简单, 在中间的那个框里的左边项中,如果有蓝色英文“ACTIVE",就表示这一项正在测试中   如果有绿色英文“SUCCEDED"就表示这项测试通过, 如果是红色英文"FAILED"就表示这个测试项失败了.

另外,如果你的如果你的内存没有问题,下面的框会一直显示的是“NO ERROR XXXXX" 表示没有找到错误,如果是不断滚动的数字+英文 就表示出错了

个人感觉微软和R.S.T各有千秋,微软的检测注重是不是稳定,面向的对象是一般的消费者,R.S.T可以确定内存坏的位置,针对的是维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