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5026连续烧,请高手给找下原因。急!

楼主(2009-08-09):
机型:联想19宽屏。现象:第一次开机亮10秒左右,黑屏,关机再开亮1-2秒黑屏。查电路:两高压电路,其一正常,其二5026炸裂。换新开机立即烧毁。再换再烧。请高手分析下是灯管的原因还是高压线圈还是其它元件。急!!!
黑屏

网友:
1。开机时屏有无偏红现象;有就是灯管问题。
2。两边高压线圈各脚在路阻值是否一致;不一致,先换,再查!

网友:
换一般是两个管子加电容一起换,补焊电容的两脚。变压器,电感。严重短路才会不停的烧。

网友:
谢谢提示!因经验少,时间也少,又费了周六日两天,终于好了.原因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