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硬盘前15G有坏道,不能做系统,如何修?

楼主(2009-08-09):
希捷80G硬盘前15G有坏道,不能做系统,如何修?如何分区,如何将坏道屏蔽?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指点!(硬盘可以认到,没有太大的响声!就是有坏道)

网友:
用PQ把前面的不分,用后面的,能用就凑合用吧。希捷的坏道不好修,我的PC3000 PCI没修好一个希捷的坏道盘,用指令就要密码

网友:
ST的最好修,直接开SF就行了。

网友:
在dos 下打开PQ 分区软件,然后把所有的分区删除   新建一个分区 15G 左右  最好稍大一点 把这些坏道全部分在这个分区里面,然后再新建主分区 C盘,再新建罗辑分区D盘等, 完成之后,把刚开始新建的15G 坏道分区给删除了,那就前面的15G坏道不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心感谢您的帮助,请问您说的软件在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
PQ软件到处都是!随便下一个GHOST XP的系统盘,上面都带的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哦!!下次我引用你的

网友:
加表。。。。。。。不行就SF

网友:
系统盘里就有好多分区软件。

网友:
pc3000都没办法?看来要谨慎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PQ把前面的不分,用后面的,能用就凑合用吧。希捷的坏道不好修,我的PC3000 PCI没修好一个希捷的坏道盘,用指令就要密码

就用PQ一类的软件吧,应该可以解决的,用PC3000修ST的硬盘很好修的,如果坏道太多就用PC3000跑SF,跑十几小时,硬盘就有救了。

网友:
用SFDISK 把前15分掉就可以用了!

网友:
刚学硬盘者,

网友:
还可用DISKGEN将坏道那一块单独分一个区,然后将其隐藏不用。

网友:
这肯定是磁头的问题。
直接砍头。
变40G  这样用算了

网友(2009-09-08):
来长长见识

网友:
用PC3000做罗辑扫描

网友:
寂静的夜 学习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