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行家PCI-E显卡金手指那里掉个电容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8-09):
有个2600PRO点不亮,检测卡在D1停留时间较长跑过后到检测显卡那里过后主板三声报警,仔细看金手指那里上面小电容掉了一个,问下PCI-E的卡是不是手指上面那里掉电容影响很大就会点不亮?谢谢

网友:
是的。掉了就自检通不过。补上就行了

网友:
总线传输有问题,补上再测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回复,自己不会修但家里有个尖头烙铁试着从一个坏的显卡上整下来一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笨手笨脚焊了近两个小时好歹给焊上稍微有点斜,现在显卡能点亮了。再次感谢。

网友:
兄弟的动手能力还是强,我刚入门,还么用过烙铁呢

网友:
这是pci-e  接口的总线传输耦合电容
掉了  就不通了

网友:
楼主用了近两个小时焊一个电容,真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我焊过主板上面的,累死了,,,哈哈

网友:
看楼主的精神可嘉,就是焊工可不怎么地哈哈,不管怎么,努力了

网友:
我也焊不好这些贴片的元件。老是歪歪斜斜的,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焊这些贴片电容电阻,用扁的铬铁头比较方便

网友:
恩,我开始焊也是歪歪斜斜多练习几次就好了 用烙铁建议用刀头的那种比较方便 加电焊膏用风枪吹也行火候要掌握好了 别没焊好都吹跑了就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