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一份TL494做CPU供电的图纸?

楼主(2009-08-09):
最近在研究TL494做场管的推动电路,发现有部分815主板是用TL494做CPU供电的,谁能提供一份电路?万分感谢.

网友:
精英图纸,最后一页就是TL494 的应用图

再加两个TL494的文献,希望对你有帮忙

ECS_m810lr(SiS 730).pdf

网友:
我也给你找来2份,找了一个小时。

ECS 730sa 11.PDF

ECS M810L(R) v9.0.pdf

网友:
谢谢踪影 和张先生的资料,我先研究下.

网友(2009-11-19):
tl494做的供电只能出固定电压,不能使用VID定义编程电压。如果用电阻分压实现VID,又不精确,在老机上可以,现在都0.XX电压了,不行了。

网友:
我也要找,谢谢!

网友(2010-01-26):
今天刚遇到一块用KA7500控电的主板,病因开机就死,或进到系统就死,有时能进到系统多则半小时,少则几分钟,甚至几秒钟,死机

网友(2017-08-31):
早就想学习了,有图纸参考,谢谢

网友(2019-01-11):
谢谢分享,在此温习温习,希望又能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