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cpu供电端电阻多大算正常?

楼主(2009-08-09):
请问各位高手cpu供电端电阻多大算正常?本人修两块主板一块为IBM x30  另一块为联想125的都是CPU无供电,5V 3.3V正常,测量供CPU的电容两端电阻为10以内?请问是短路了?还是正常值?

网友:
是正常的,没有问题,有的板还更低一些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