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保存后又恢复原厂设置了?查了BIOS供电电池正常CMOS排针有供电???

楼主(2009-08-09):
接到一块主板不跑码,查看了一下发现内存供电管烧了,换上之后好了直接装了起来给客户拿来走了,后来客户又拿过来说不行,CMOS保存不了,我想了可能是BIOS电池没电了吧,量了一下有电,再看了看CMOS排针上也有供电,这下不好办了,没道理的啊!怎么会这样呢?难倒BIOS芯片有问题?不管了再试试,放电,清CMOS开机还是老样子,保存后重起CMOS还是保存不了,并且还是在不断电源的情况下呢!这下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想请基地各位大哥给点思路,本人CMOS电路修的少!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CMOS电路在开关机时受到其它的干扰所致,这样的问题很头疼,慢慢查吧!有结果了公布出来给大伙看看!

网友:
跳线没跳错,没段点的情况下不保存多是BIOS坏了 ,刷新刷写就可以了

网友:
从新刷新BIOS试试

网友:
我刷过BIOS还是不行的一样的。。。实再办法了跟客户说南桥有问题拿走了,当然这种问题有时候跟BIOS也是有关系的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网友:
是BIOS坏了.........

网友:
记得修过32.768起振不大的  BIOS不保存  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