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点不亮

楼主(2009-08-10):
X40点不亮,电流能上到0。8A,如果按住CPU的地方,电流就能上到1。6A左右,但还是不亮,诊断卡跑00,按住也是跑00,外接也不亮,因为是板载的CPU,我不感确定是不是CPU的问题,,请问谁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IBM的X40

网友:
你可以先加一下CPU再试试

网友:
cpu虚焊了吗?这个台式机常见,笔记本中到是没有听说过!~

网友:
现在是手碰一下南桥,不用按,马上就掉电,加焊,过南桥还是这样,是不是要换南桥啊,还有没有3。3V和5V待机电压,但能开机,不过开机后,有3。3V没有5V,很奇怪,

网友:
更奇怪的是5V电感的一边有5V,另一边是0。4V

网友:
这种应该是CPU的问题,不行你就得换一个CPU看看了

网友:
我有一台   CPU 报错   可是风扇是好的   转数也很正常     还是出错    而且H8也换了   还没行  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电感一边是5V一边0.4V那得是多大电流呀

网友:
电感是无阻值的。输入5V输出0.4V表示电感内部阻值很大.直接换电感.

网友:
电感应该是导体,我想不会吧,是不是你万用表没量好啊,如果是这样我建议补焊电感,还不行换了

网友:
这款机器我用测试卡看过是不跑码的,别走进误区。。查查CPURST..

网友:
把南桥卸下来重做,电感后有短路的

网友:
更奇怪的是5V电感的一边有5V,另一边是0。4V 电感是不是正常的 不正常就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