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怪问题!急!!!

楼主(2009-08-10):
17寸液晶通电显示,接VGA线出现纯红.纯绿.纯蓝.三色.纯白.灰屏交替变换显示,是什么问题??急!!
三星

网友:
MCU的毛病,把按键摘了试试,不行就刷

网友:
这是在工厂老化模式,退出即可。

网友:
前面我也见到过一台,我把VGA连显卡的接头拔了,等主机开亮了再接上,等有显示的时候按菜单选恢复出厂设置。。结果搞好了一台。。

网友:
好象是进了测试模式还是维修模式?

网友:
MCU是八脚的,请问能刷吗?

网友:
但它有时候又能正常使用

网友:
没有检测到vga信号时, 三星的部分显示器会这样的 显示纯红.纯绿.纯蓝.三色.纯白 交替闪
我以前一个三星显示器,客户的,插上电源就这样三色交替显示 插上vga 有输入时,就正常了,
可能这个是三星的显示器自检软件~吧.

网友:
你查一下 vga 信号有没有到..

网友:
如果MCU是NT68F63的话,那就是MCU的程序的问题了,直接刷也可以用,但是可能用不了多久还会出问题,建议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