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9-08-10):
DELL D600装不了系统,慢装和GHOST都不行,GHOST能装完,但装完驱动后重启就不行,内存,换过,硬盘测了,没问题,CPU也换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cpu

网友:
怎么装不了,是蓝屏还是不让装。

网友:
装个PE 在PE下装 试试看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你换一个纯净的试下看看能不能装

网友:
装不进还是装一般就死了

网友:
你把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装装完了再放到你自己的机器上找驱动

网友:
用安装般版吧,也许能行

网友:
我同意九L的同志 是个很好的办法 在不行那就试试我LS的同志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哦。应该可以进安全模式的,你进了把显卡驱动删了就能进正常模式了,不过不要装驱动,装了驱动重启又会进不了。先加焊显卡,不得行再换个显卡应该能解快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汗了,我这里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样,查了很多都没有问题,明天做一下显卡

网友:
查一下硬盘到南桥的AD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驱动一个一个装呀!看装到哪个驱动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先加焊一下,不行换掉

网友:
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装,GHOST后别重启,再放到DELL上开机就可以了,我装过很多

网友:
网卡空焊了,或者坏了,不行你试试,我的是空焊了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隐藏分区~~

网友:
说的详细一些有助于帮你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DELL的本一般做系统时得把BIOS里硬盘类型改为IDE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