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BGA做一个坏一个

楼主(2009-08-10):
大虾们救命啊!!!!!!我真TMD不想修了。是这样的,升技nv8的板子nv4-4x的桥虚焊,按住跑码,松手当c1;先加焊,没BGA机,吹焊膏进去,下面风筒250度,上面8205去掉嘴开6当核心找个1角硬币压着,3分钟锡化了冷却后,点不亮,电容阻值25.拆桥换-----------1个,2个哦天哪,第3个不敢试了。。。。。。。。。。。大侠NV的桥究竟能承受多高的温度。还有怎么加热,加热多长时间!!!!!!救命啊!!

网友:
这样也气恼啊?没BGA返修台这样做成功率很低的

网友:
你的温度是不是过高,或者说时间长了点。

网友:
NF4我也没加焊成功过,以后对着桥后面吹一会算了,估计加焊时间长,里面锡珠连了

网友:
最好用BGA专业焊台

网友:
1:PCB变形,使芯片不能接触到PCB板
2:温度控制不好,过高是芯片损坏

LZ这样下面用风筒,上面8205焊。需要非常高的熟练程度。而且成功率不怎么高

网友:
8205开6有点太高了吧,8300 3档就有240度了。开到6……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风嘴拔了焊的,开到4吹5分钟桥都不动,谁有用这两工具修好的经验,或者别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
天呀,才做2片?常听人说至少做几K甚至上万片才能掌握,但现实中还没碰到。

用BGA(>1W)的还是有较高的成功率,但也没看到过100%的。

网友:
新买的BGA ,昨天刚搞好一个这样的。核心上帖铝箔

网友:
应该是温度控制不好,过高是芯片损坏

网友:
LZ用下面加热的方法就可以做好了呀,我基本做NF的桥都是这么做的,而且没有坏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