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中的场效应管

楼主(2009-08-10):
请问计算机中(包括主板和显示器等)中使用的场效应管最多用到的都是哪种类型啊 我看资料上有说的是VMOS型使用的最多 是这样么

计算机中的场效应管的极性是不是特别好判断啊
是不是都是像图画的这种 中间的是D 左边的是G  右边的是S  啊

网友(2009-09-10):
台式主板上用的几乎都是N沟道的绝缘删性场管!!

网友(2009-11-02):
管的种类特别多,还有耗尽,增强,N沟,P沟,结型,绝綠栅型,太多了。记住几种常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