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昂达N61G建议重新植珠

楼主(2009-08-10):
对于昂达N61G,开机不跑码,cpu,内存,南北桥供电均正常,按复位有复位,就是不跑CPU的故障,按住CPU座子,北桥座子,均不跑cpu ,

   对于这种情况,我觉得最好重植北桥,因为我觉得昂达N61G板子,北桥很容易走位,
希望对大家在维修过程中有用,我用的快克A770bga返修台,我已经直接加焊死了两块北桥了.

网友:
我今天也搞了5块昂达N61G 754的 问题是北桥旁边两个场管旁有个920的八角芯片坏,换个一样的就好,5块一样!

网友:
8脚芯片是Lm324?

网友:
是RT9202的芯片

网友:
昂达的机器一般都死北桥没哟供电了吧,,,,,N61的我也修不少,,桥空的没有芯片挂的多啊。
那IC是RT9202,,LZ少说一个2

网友(2009-09-16):
N61G的主板RT9202坏的多啊 我一般都先换了北桥供电在还RT9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