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停在LOGO上

楼主(2009-08-10):
一台联想主机好出现停在LOGO上死机   *(一开机时  ,只要进入主系统正常)   硬盘  光驱  IDE线   电源都 换过  无效    但出现故障时清一下COMS    就OK 但时间一长又不行 COMS  电池换过 无效    请问高手是什么 原因   谢谢

网友:
BIOS刷过试试吧

网友:
裸板点(不接任何外设)也这样吗?

网友:
查下南桥.如果是XP滚动杠死机多数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