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网卡兼容的问题?

楼主(2009-08-10):
有一块板子集成网卡,我想换个独立的网卡,不知道能不能兼容,要不要在bios里把集成网卡关了?请前辈们说一下?

网友:
建议进BIOS屏蔽集成网卡,也可以进系统的设备管理器里禁用集成网卡。

网友:
建议进BIOS屏蔽集成网卡

网友:
必须屏蔽!

网友:
根本没有必要改什么BIOS,插上就行,不行找我。

网友:
插上就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