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解密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8-10):
今天遇到一台东芝A210-04L的机器,是AMD64X2的CPU,有开机密码(上电密码),但找过板上 J1 的跳线,没有发现这个跳线,用编程器读出密码芯片来,又不知道密码地址位是放在那里的,有那位DX有这方面的资料,告诉一下,感谢!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那位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帮一下忙!

网友:
是不是SATALITE A210的如果是的,拆下内存,内存槽下有两个触点,用铜钱焊接上,(断接)然后 装好内存,开机,等TOSHIBA 画面出来后,快要启动系统的时候就可以关机了,拿下铜线,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