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开机掉电

楼主(2009-08-10):
电源芯片为 3421和3410 加焊无效,待机电流0.02 开机变到0.09就掉到0了,这时候必须拔下电源等一会再装上才能有待机电流,否则始终为0 ,新手不太懂,就量了两个大电感的位置,有待机电流的时候 一个电感上有3.3V  一个电感上5V,掉电后,此两处的电压都为0.4几V,BIOS放过电,无效!是不是考虑更换3421!

网友:
没人帮忙吗,

网友:
换3421试下,机会比较大了

网友:
换3421,3410就好了

网友:
这种现象好像是内存没过哦,有没有诊断卡,上卡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