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硬盘,一接电源,主板不运行。

楼主(2009-08-10):
希捷80G硬盘,一接电源,主板不运行。会不会是硬盘电路板短路造成的?如果换个电路板会好么?

网友:
电路板里的保护二极管应该短路了,要是没坏,芯片就坏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哦问题!

网友:
个人估计应该是电路板有短路了

网友:
把稳压管拆了再看看

网友:
换个稳压管或者拆掉

网友:
先把电路板上面的零件检测下。
要是不行的话就直接换块电路板就OK
个人经验

网友:
换个电路板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很简单,不需要换电路板,是电源接口边上的稳压二极管坏了,拿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