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坏了,懂的来看看

楼主(2009-08-10):
各种设置都正常,但是打开后不是正常的直线而是一个圆点,电压和波形都测不出了
是正常使用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望高手解答下是哪的问题
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的行场扫描坏了。示波器和电视机差不多也有行场扫描的,只不过可以受到输入信号的调制

网友:
请问怎样才能修复呢

网友:
时基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有时拍下示波器还可以过来一下
但很快又不行了,怀疑是不是接触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