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7300GT GD2 256M 12V 对地短路

楼主(2009-08-10):
七彩虹 7300GT  GD2 256M 12V 对地短路

B   1234 角全部与地短路  包括风扇接口  两PIn 都对地短路.
A    234  脚 对地短路 求教 该怎么维修
我新手一个 望各高手求教   只希望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谢谢路过的各位了...

红线标的都与外面铁壳,就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
你先量一下显卡上面的三极管是不是有击穿的

网友:
你把 所有的  mos  管摘掉
在测量  核心和显存  损坏的  肯呢个性很大

网友:
mos 管 摘了五个,靠近风扇接口的,  还是这样,,风扇接口 两个针互相短路的... 和地也短路.

网友:
直接报废,,,,,,,,,

网友:
其实想测的准 就是测供电管子后面的电感 看又几O~~~  一般  核心供电3-12   现存呢 不一定 又的高点有的低点

网友:
把GPU给拆了再测量看看

网友:
这种板GPU是很容易坏的,不过还得找到短路的地方。才能最终下结论。

网友:
是啊,通常遇见那样的问题,首先测量MOS管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就拆掉 GPU 再去测量。

网友:
拆桥?不太可能吧。一般先拆mos管。滤波电容。核心供电1.2-1.5v
显存。1.8-2.0v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容变成电感了!我上次修一卡一样问题,也是那两个脚.

网友:
风扇电路短路,是不影响使用的,只不过风扇档一下机而已。你的卡很有可能是GPU短。

网友:
我都遇见好几次了   都是GPU短了

网友:
如果不死心的话,把供电拆完.然后还是短路的话.嘿嘿.OVER

网友:
是不是风扇供电的小管子短路

网友:
风扇“供电”的小管???
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
12V“短路”了查12V支路上的元件就可以。没多少个元件。
mos 管 摘了五个?需要拆这么多?
上管拆了就够了。

网友:
就算是“小管管”短也不可能不亮,只会风扇不转而已,修什么都要有一个思路。

影驰的7系列有一批卡就是由702和二极管组成的简单回路(如果风扇速控电路坏查这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