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只有0.74V电压

楼主(2009-08-10):
一个主板,开机键有0.74的电压,  跑开机线经过一个472的小电阻,472的这边有5V的电压,那变只有0.74V是怎么回事,我换过了不行,是不是该找总部IO。8172的,南桥3.3V供电正常,时钟复位供电都正常就是开不开啊

网友:
0.74V的那端应该还连一个小的芝麻管的,你吧它更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啊,直接连到了开机键啊,没见到连到其他的地方

网友:
在472的那头我测量有0.74V电压,现在我把IO去掉有5V的电压,换IO后正常跑数,谢谢大家

网友:
后级电路故障肯定系,换IO

网友:
472为上拉电阻,一端接紫线5VSB,所以你能测到5V电压,另一端接开关针,正常开关针为5V(此板).
I/O内部短路,拉低提供给开关针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