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白屏,外接是好的。

楼主(2009-08-10):
内接白屏,系统能进能常,屏刚亮时能看到轻微的颜色,然后就像手纸浸水一样的慢慢地全白,查屏线是好的。
现在怀疑屏本身是不是坏了,但是在出此故障前也出现过此类现象,但过会又好了,这次频繁白,后来就再也不行了。
请给个思路。怎么查,大概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查屏供电。正常吗。换屏IC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哦

网友:
频繁白屏,应该先拿别的屏试试看看

网友:
因为外接是好的,所以现在看来是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是正常的,显卡肯定没有问题了!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应该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屏的问题多些,找块液晶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回楼上,是笔记本啊,到那找得到同样的屏哦,找其它本本的屏线不一样吧?
谢谢了。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慢慢变成白色的,有点像退色的感觉,好多屏坏了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虽然外接正常不代表主板就没问题 我上次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主板到屏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我上次同样问题换屏就好了

网友:
换屏就好了。。。。

网友:
一步步替换就使出来了

网友:
用代换发了,先换一下瓶看一下啊不过一般是瓶坏了

网友:
找不到LCDVDD,没有标记。
有标记的量得电压如下:
CLKP:  1.46V          CLKW:  1.46V
RX2P:  1.46V          RX2N:  1.46V
RX1P:  1.46V          RX1N:  1.46V
RX0P:  1.46V          RX0N:  1.46V

PVDD: 3.66V
TVDD: 2.84V
STV:    0V
CPV:  1.69V
STVP: -14.82V
白屏,灯管正常点亮,说明高压正常。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是屏的问题啊,模拟电压没有升上去啊!你看下升压电感是不是坏了啊!坏了测不出来,他是给液晶屏分子加电压的啊!是有数字供电和升压电路叠加上去的啊,

网友:
也就是数字VCC经升压电路,和电感放电电压叠加所产生的电压,也就是VDD

网友:
对,最好能换块屏试试!

网友:
是屏的问题啊,模拟电压没有升上去啊!你看下升压电感是不是坏了啊!坏了测不出来,他是给液晶屏分子加电压的啊!是有数字供电和升压电路叠加上去的啊,
引用 网友B:

请教,关于下面几个标记我不太明白,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