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教:kingmax U盾保险电感烧毁了。

楼主(2009-08-10):
今日朋友的kingmax U盾 2G白色,插到电脑上发烫,拆开发现保险电感烧糊了,看不到参数了,这款U盘没有稳压块,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修过类似故障,给点建议啊,谢谢啦!!
电脑

网友:
保险要是烧断了也就不会发热了。
不知现在故障现象是什么样?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保险还没断掉,就是已经发黑,有烧焦痕迹,已经断开了,插上没反应,想替换掉,可是不知道用什么规格的替换。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应该是保险电阻,好像是2R2,不知道哪位高手了解啊,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