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整整就60秒掉电哦!!

楼主(2009-08-10):
东芝A100整整就60秒掉电哦!!
东芝A100掉电    那有没有见过就整整60秒肯定掉电的情况.!?    就光板..CPU   内存什么的全都没插..照样是60秒.  我晕了..  接硬盘开机在进入系统的时候就马上重起  就一直重起.   出现到那按F11的时候就重起...  刚开机的时候   CPU电压有1.09    后面快掉电的时候   CPU电压上到1.35V   就掉了.把CPU供电断开就不会掉..手上没有CPU供电芯片换   型号 是MAX8770的.  不知道到底会是哪的问题..  请问高手是否来讨论下哦!

网友:
难道高手都隐居了```

网友:
高手都很忙,只要菜鸟才天天泡论坛

网友:
是呀,都隐居深山了

网友:
买了一块板,还掉电。是我运气不好,还是别人原因。

网友:
菜鸟 来也 ~~ 像这样有时间性的掉电 CPU供电芯片 问题居多 建议菜鸟多备点配件 芯片

网友:
买了块也一样的掉?   是不是适配器有问题啊

网友:
菜菜泡坛,,高手忙去喽

网友:
我修过东芝A100的板子,要不了60秒就掉电的,就从东芝其它机型拆了一个温控芯片装上不掉了,装好烤机
跑3D不到一分钟还掉电,,估计是芯片型号不对,,更换一个好板上的温控,装上烤机一切正常。问题解决

但是楼主你说买了一块板装上还掉的话那就不是板的问题了,看看你的供电适配器,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
换了好板还这样。是不是供电的适配器电流不够。。电流超过适配器的电流就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