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6

楼主(2009-08-10):
小弟有款飞利浦170S6指示灯时亮时安,感觉像哪里接触不良一样,拆开机壳后发现有5颗电容爆掉,想问下一般是哪个部件出问题会导致这种虚焊的故障~~

网友:
和换主板电容一样换掉,电容什么容量。TEPA电容也不是很耐用。

网友:
先换掉电容看看!有时电容爆掉后也不能显示的

网友:
换掉电容就能好

网友:
爆电容就是爆电容,和虚焊八杆子打不着,直接换电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