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CMOS锁

楼主(2009-08-10):
谁知道IBM T43CMOS密码芯片是哪个?
芯片

网友:
IBM T43的机子密码芯片是在单片机

网友:
哪个是单片机啊?

网友:
楼主讲明白一点,是那个芯片

网友:
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BIOS芯片写BIOS就可以了第二种是在I/O里面要换的

网友:
在端口IO里面。

网友:
这个问题听得不是太明白

网友:
有的密码写在BIOS里,有的在密码芯片里

网友:
去掉纽扣电池 试试

网友:
IBM T43 的密码在IO里面